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1-02-25):
各位高手好,我需要控制个项目,自动时用压力传感器输出的0-10V的信号控制变频器,手动时用电位器控制速度,请问怎么控制,变频参数该怎么设定呀,谢谢指点,最好能给个电路图。

网友A:
自己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吧。模拟量信号可以用个继电器切换。

网友B:
你看你的变频器什么型号的,是否支持手自动在线切换,如果不支持,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加一个转换开关,当打在自动档位时由压力计控制(pld自动调节),当打在手动时,调节电位器,两线皆接在变频器的AI上。线路很简单就不祥素了,变频器的参数也要看变频器的型号了,

网友C:
一介手自动选择开关实现手动与自动的切换,其它的要根据具体要求而定

网友D:
手自动选择开关实现手动与自动的切换
QQ:532904130

网友E:
我同意2楼的说法,他的方法比较合理的

网友F:
我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G:
赞同2楼的!

QQ:346994482

网友H:
目前的变频器只能用其中的一种功能,两种同时用的还没有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