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入门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1-02-25):
入门的问题:三菱FX2N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8AD)接外部4-20mA信号时,是否要在信号中串入外部24V电源,接到模块上的24V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那是模块的工作电源。

网友B:
需要在信号中串入24V电源的。本站有对应的手册下载的。

网友C:
这要看4~20mA信号发生源是如何接线的,如果是24V供电的二线制接法,则需要接入24V电源,如果是四线制接法,就不需要接入24V电源。接入模抉上的24V电源是模抉的工作电源

网友D:
不需要。+24V是模块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