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开关电源如何维修?

楼主(2011-02-26):
本人有一个欧姆龙CPM1A 40CDR -A -V1 的PLC开关电源坏了!用万用表测量是一只K2717的场效应管坏了!去买了几只装上,可是却装一只就烧一只!其他零件都测量过了!都没有坏呀!太奇怪了!当年搞家电维修的时候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呀!莫不是多年没搞手都生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首先你买的是不是正品,
你知道他是一个闭环控制,任何一级出现问题都会烧管,
像开关变压器打火,可调电阻接触不良,有些是测不到的。
看一下是过压还是过流,
下载积分:+1(wdgkrjygwq) 热心助人

网友B:
烧管后连驱动的集成电路一起换,

网友C:
开关管、调压芯片、光耦、都换了,开机立马烧开关管的话无非就是频率太低过流损坏,反压太高击穿, 不过电源开关管反电压击穿的比较少,一般是过流损坏,检查的重点要偏向开关管的基极电路上。
下载积分:+1(wdgkrjygwq)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最基本的应串进一个40W灯泡再查,至少不烧零件
下载积分:+1(wdgkrjygwq) 热心助人

网友F:
查一下电源滤波电容
學無止境

楼主:
电源滤波电容是好的呀!换过也不行呀!郁闷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楼主拍张清晰点照片发上来我们看看电路板,也许更好分析故障呢?

网友G:
可能买的管子是假货.可以找我,维修电路板\变频器\PLC\人机介面\伺服器\电源等配件维修.大家有需要可以找我,也可以合作哦.谢谢大家.hn5656@163.com

网友H(2021-12-23):
PLC电源块的LED指示灯不良,无电压输出。元件表面看不出损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