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老板要求控制步进马达连续转动,现在有信捷XC3-24T-E 一台,查手册发现用PLSY指令只能发出指定个数的脉冲,没找到哪个指令是连续产生脉冲串的,请教信捷高手,你们都是用哪个指令来实现产生连续脉冲串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指定脉冲数改成0就是连续脉冲!!!!!!!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用定时器产生脉冲行不?

QQ:346994482

网友D:
不是有个PLSF可变频率脉冲输出指令码   如PLSF K2000 Y0  就可以让步进电机连续运转啦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找到了,用PLSF就可以了
    我都是用与三菱一样的指令,没想到信捷还有个PLS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脉冲数改成0就是连续脉冲!!!!!!!

    我试过了不可以,要用PLSF

网友E(2011-04-29):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产生脉冲行不?

    直接用指令方便 定时器多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产生脉冲行不?
    直接用指令方便得多吧

网友F:
    信捷的本来就是仿三菱的!!有些指令在使用上完全一样!!!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这个好好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