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帮看看着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1-02-26):
一个卷丝机用EVIEW的触摸屏、西门子 S7-200CN的PLC 和2台丹弗斯2.2KW的变频器控制!以前好用, 现在问题是触摸屏设置的一个线速度2M/S 而现实的速度却远远大于了这个设定的速度!这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控制方式,可能是检测部分(即反馈部分)有问题

网友B:
确实
不知道你是用模拟量控制还是RS485通讯控制?

网友C:
你进入变频器参数设置一下输出斜率就能该变输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