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不能更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26):
首先说明,原本是好的。包装部分,现在只能是装150支,不能改了。在触摸屏上改了数字,确定后又跳成150. 是PLC的哪里出问题了?
jxh668

网友A:
软件没有问题的话,可能硬件内存有问题
软件没人去改,不会有问题的。那内存有问题的话怎么搞呢?

jxh668

网友A:
我见过一个例子,也是不能改数据,问用户没有人动程序,结果打开程序发现有问题!!!
硬件内存有问题
换内存芯片,或用别的数位一试
那软件不用动吧?

网友B:
在程序里可以改变这个值不?

QQ:346994482

网友C:
在PLC里修改一下程序是可以更改计数。

网友D:
先程序里改着试以下 如果可以 在把触摸屏的程序看下 看下数据格式

网友E:
可以在程序里改,如果每次都在程序里改,岂不很麻烦,还是查找原因,把问题解决掉

网友F:
暂时好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把程序读出来找到这个寄存器,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程序向里面传送数据。又或者是换个寄存地址试试,要不就是硬件坏了。
没人动过软件,应该是硬件有问题。是计数器出现问题了?

网友F:
你这个是触摸屏的不,一般触摸屏的数据输入对话框可以设置一个最大的输入值,如果超过这个值就会退回原来的输入值,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呀。
我设小的,也不行,还是跳回到原来的数值

网友G:
微信或qq:503660666拆机PLC模块

网友H:
可以用软件监控一下程序,看看在线能不能修改和

网友I:
问问你们老板,是不是你买人家机器没付清钱。哈哈
付清N年了

网友F: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只有先把两个的程序读出来,找到那个寄存器地址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了,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你设定150数值整个机器能正常运作的话,硬件应该是可以判断为正常的,现在只有你的数据无法设定为其他数,很有可能是程序受到了什么干扰出现了异常所引起的。又或者是厂家设定了什么程序造成。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只是硬件坏了出现这种现象确实及其少见。
你要不把程序读出来发上论坛让各位师傅看看嘛,要是能多添加几张设备的照片,那就更容易帮你搞定这样的问题了。
其他的话就要看能不能遇到处理过相同问题的高人了。

网友J:
试试把PLC的内存清除,再重新写入。。。

网友K:
更换一个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在程序里面强制该这个寄存器的值 看看触摸屏上的数据改变吗  如果改变的话  估计是你的程序逻辑上有点小BUG 如果不改变估计屏的存储区有坏道啊

网友M:
这个屏不是你设计的 PLC编程也不是你设计的 你这么肯定程序没有人动过?
还是把程序打开看看 找到那个数据寄存器
机器都在车间里用了五六年了,没人去动过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触摸屏的不,一般触摸屏的数据输入对话框可以设置一个最大的输入值,如果超过这个值就会退回原来的输入值,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呀。
我输入比150小的也不行,也跳回原来的值

网友O:
查找一下是不是在脚本操程序设置了。

网友P:
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N:
触摸屏是什么牌子。PLC呢?我的QQ号1012826353,我也不太懂,看能否探讨

网友N:
我学的是西门子PLC.威伦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