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的PTO怎么反转

楼主(2011-02-26):
用S7-200是,发脉冲,建好包络了,PTO0_RUN能正转。请问怎么反转

网友A:
要通过扩展IO改变电机的通断电的相序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QQ:346994482

网友B:
改变电机的通断电的相序,你可以试试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是不是置位方向信号,Q0.2(如脉冲口是Q0.0的话)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
反正我是置位方向信号,发完脉冲后,方向信号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