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用电的漏电保护开关问题

楼主(2011-02-26):
工厂用电的情况下,是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安全还是不装漏电保护开关安全。如果安装了漏电保护会有什么弊端,不装会不会有影响呢?大家讨论讨论呀。
jxh668

网友A:
安全监督机构要求达到三级保护的标准!!!
如果你的安全达标了!就成了大忙人!!!会电话不停******

网友B:
漏电保护开关也不是万能的,安装环境、场合是有要求滴。
饿米豆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全监督机构要求达到三级保护的标准!!!
如果你的安全达标了!就成了大忙人!!!会电话不停******
同意 老是这里跳那里跳

楼主:
我们厂去年配电柜没有装漏电保护,发生了触电事故,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害,后来建议装了漏电保护器并整改了线路,到现在暂时还没出现乱跳闸的现象。我觉得如果要是线路安装好的话,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个人观点而已。

网友D:
据实际情况而定吧,车间动力电总开关最好是不在安装漏电开关,要不到时自己不得安宁,不高兴了时不时跳几下,烦都烦死你

网友E:
单相插座用电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赞成6楼的

网友G:
我个人认为总开不宜用带漏电的,下面机器分闸可用带漏电的,防止某个机器分闸损坏,致使总开乱跳,,但是机器接地要做好,接地电阻小于等于8欧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H:
漏电开关的安装必须符合安装要求,保护人身安全装漏电开关那是必须的,漏电开关跳闸除了开关本身质量问题外,肯定存在漏电安全隐患。必须及时排除,否则漏电开关失灵将导致人身伤亡事故发生。

网友I:
初生牛犊不怕虎!你是做电工的你看着办了!

网友J:
确保用电安全,终端设备必须按装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K:
应该安装,还要看安装环境才可以。

网友D:
不怕死的就装吧,大公司总开关装了漏电开关能正常使用的话算你狠,万一突然断电对公司所造成的损失不是你所给赔的起的,插座什么小用电设备装一下还是要的.

网友L:
插座安个漏电开关

楼主:
估计漏电保护开关没有谁会安装在总开关的位置,一般是分出来的之路安装撒。

网友M:
还是1楼说的精辟

网友N:
工厂用电一般是不装漏保的,动力及移动设备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O:
好是好,就是用电线路和设备的绝缘要很好,不是好哦

网友P:
工厂动力车间等一般都安装总开关,分支线路或照明电路都安装保险丝保护,常规都在总开关箱里安装一个漏保,还有各个用电分支安装过载或漏电保护即可.一般几个月就会跳一下开关...电话会多一点,这是真的!呵呵!

网友Q:
从安全上来说,从各支路上安装还是比较好的,每支路的某处出现接地都会断电的,这也促使了你平时的检修和维护

网友R:
装了好些

网友S:
根据实际情况我一般在支路上装,尤其是插座和照明线路上一定要装,总开关还是不要装了,不然真的搞死人
据怎么多年的实际经验:部分外资企业这方面要求高,要求安装,国内企业一般不管这些,甚至还有许多厂是零地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