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300高手指点谜津

楼主(2011-02-26):
我安装s300中文版已成功;但打开时显示如下;且无法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的程序。不能使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确认你的系统服务中的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服务处于运行状态。
如果不是运行状态,请选择启动,如果不能选择启动,请审视你系统的防火墙或者防病毒软件是否禁用该服务。
如果非以上原因,请重新安装你的授权管理器软件。
Good Luck

楼主:
感谢二楼的指教;我是菜鸟,向你学习!!!谢谢!

网友B: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我也遇到过很多次,把启动选项再设置一下会更好,这样多等一会就会起来的。

网友C:
先用管理器搜一下密钥,然后再启动S7,就OK

楼主:
感谢各位的教诲,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装不上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这个程序;装到十分之一左右就自动撤回,并且结束。希望各位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