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与一触点重复用

楼主(2011-02-26):
例1、M40.0可否在FC1和FC2中
都
出现,作输出Q?
2、在FC1中,M16.0可否多次使用(I M16.0)?最多能用几次?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1.可以这样用,但是必须保证FC1、FC2不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调用,否则PLC会执行最后扫描到M40.0的状态!
2.M16.0使用次数不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