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我写个最简单的三菱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1-02-26):
我是新手,求大家帮我写个最简单的三菱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X0接通伺服电机就工作 谢谢

网友A:
手册上就有~~~~~~~~~~~~~~~

楼主:
能发给我吗? 谢谢
wwdqqjj@163.com

网友B:
这样就行了。
LD X0
PLSY K1000 K0 Y0
END
当X0通时,Y0以1000HZ的频率连续不间断输出;X0断开时,Y0停止脉冲输出。

网友C:
。。。。需求真低

楼主:
如果,要精确度高,的要用哪条指令

网友D:
谢谢3楼,学习了,请问PLC到放大器怎么接线。

网友E:
Y0接放大器的脉冲输入端,其它的任意一点为脉冲方向信号,接放大器的脉冲方向信号端,内部设置要变哟。

网友F:
还是多了解点伺服吧,

网友G:
LD X0
DDVI K10000 K10000 Y0 Y4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