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PLC的输出接到另一个PLC的输入呢,不同的设备,

楼主(2011-02-26):
不同的设备,是不是把两台机器的N与P并起来,再把输出接到输入就OK了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做啊,借助一个中间继电器,输出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常闭控制另一个的plc输入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应该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C:
最好不要直接连接,容易造成故障联锁。中间加一个继电器隔离一下,然后根据需要取NO/NC。

网友D:
还是加多一个中继的好。

网友E:
通常事加中继器,

网友F:
你可以这样做啊,借助一个中间继电器,输出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常闭控制另一个的plc输入

网友G:
用中间继电器匹配信号。如果要求相应性高,可以用光耦隔离型继电器。

网友H: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这样灵活性也好一些

网友I:
肯定要有一个过度的了~~~中间继电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J:
加一个安全。

网友E:
另外就是走网络了 以太网,cnet, DNET, H网等等

网友K:
继电器输出接线圈,触点接输入

网友L:
可以选择继电器输出的模块,这样就不用在外面加继电器了

网友M:
组网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N:
用Y0Y1有独立的com口

网友O:
学下一下!

网友P:
借助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Q:
如果两个设备的plc 是不同系列的那么要注意输出输入电压,如果都是24v,那么就按一楼说的就好了,有些输出模块是高电压,一定要借用继电器。
细节就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R:
一般情况下中继就好了

网友S:
借一个中继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T:
通常加中继器

网友K(2011-03-29):
通过一个继电器啊

网友U:
加中间继电器吧,把握些。

网友V:
把第二个PLC的本体电源+24V或COM通过第一个PLC的输出,在第一个PLC输出再接到第二个PLC输入就好了啊,本机电源安全可靠,节点少

网友S:
一是输出PLC的电源要与输入PLC的输入电源要一致。二是连接的极性问题。

网友W:
PLC的输出是以COM×端为公共点的,可以看作是继电器了!!!COM×接另一台PLC的0V,Y×接另一台的X×就可以了;如果线较多的话,可以将两台PLC作并联通信,一根网线就可以了,少了很多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