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11-02-26):
PR12-4DN NPN.NO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百度一下应有尽有

网友B:
《 NPN.NO》是NPN类型常开输出接近开关
學無止境

楼主:
有没有他的有关资料?谢谢了!

网友C:
NPN指的是漏型信号提取,PNP指的是源型信号。NO指的是常开,NC指的是常闭。

网友D:
NPN 是漏型,PNP是源型,NO常开触点 NC 常闭触点 ,NPN常开接通时为低电平。(集电级开路输出)

网友E:
主要是常态和工作状态下的信号输出 O(∩_∩)O哈!

网友F:
学习一下接近开关的型号 谢了

网友G:
NO Normal open
当正常情况下(未感知) 接近开关没有输出
当有物体感知 接近开关有输出

网友H:
指的NPN型常开开关,它的外部电源共用线应与PNP的电源共用的极性正好相反,这一点好看原来PLC系统的电源是什么样的。

网友I:
NPN输出是漏型,NO是常开

网友J:
五楼回答的很正确啊

网友K:
PR12-4DN    NPN.NO是什么意思,直径12,感应距离4mm,npn型,常开。

网友L: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