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GX-WORKS2不能打开GX-DEVELOPER编写的工程

楼主(2011-02-26):
我在日本三菱的官方网站下载了最新英语升级版的GX-WORKS2,装在电脑上结果不能打开GX-DELELOPER编写的工程.
而安装中文版的GX-WORKS2就能打开工程.
难道是软件的问题?或是哪里可以设置不成?
请知道的朋友能否告知?
我在此先谢谢了.
下图是英文版GX-WORKS2打开GX-DEVELOPER编写的程序的报警.

网友A:
难道你的GX Developer的项目中含有中文字符?等明天试验后回复。

楼主:
谢谢cvlsam老大的回复。
真的很感谢你一直以来热情地帮助我们.
我的GX-DEVELOPER工程确实是含有中文字符,但是我后来把中文字符改成英文字符后还是不能打开.
只能是用GX-WORKS2创建的工程才能用GX-WORKS打开.
可能是英文版的一个BUG吧。
等后天上班后跟三菱公司的人确认一下.
如果老大找出是什么原因了,还敬请告知.
再次感谢.

网友A:
我试验用的软件版本:GX Works 1.48A英语版 GX Developer V8.86中文版
OS : Win7专业版
在GX Developer中建立两个程序相同的项目,其中一个包含有中文注解。
在GX Works中均能开启读取程序,但是那个含有中文注解的程序在全局元件注释表中显示乱码。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英文版本还是1.49B的.
但是OS是PRO. XP的.
难道是OS的问题?
看样子得向三菱的人问问了.
再次感谢陈cvlsam老大.

网友A:
三菱的不清楚。
富士的状况是这样的,因为富士使用科威的IEC软件,当然研华与国内的腾空也使用相同的软件,富士在遇到不同的操作系统会发生这种状况,比如:我在繁体中文版下使用,并将变量名为繁体中文时,在简体中文操作系统下就是不正常。这种不正常是因为使用了相应语言的关系,如果使用纯英语,那么不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A:
升级为1.49B后,仍然和我前面描述的情况相同,我想你的情况应该不是软件的Bug。
Regards

楼主:
那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呢.
郁闷!

网友B:
你用GX WORK2 软件 菜单工程-》打开其他格式试一下

楼主:
我就是这样选择的.
是没办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