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三轴控制,用三菱plc的哪个定位模块比较好?

楼主(2011-02-26):
要实现三轴控制,用三菱plc的哪个定位模块比较好? 谢谢各位高手鼎力相助

网友A:
直接买FX3U的吧!

网友B:
各轴运动有没有相关,如果没有相关则可以用3个1PG, 如果要做曲线运动则可能要用20MP了

网友C:
如果是Q系列,
可以用Q的运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