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进来帮个忙

楼主(2011-02-26):
我今天听一个老电工说控制变压器进线端 有0 ,220 ,380 出线端 0 ,12 ,24 ,36 ,110
进线端接 380V电变压器就可以工作了,把进线端的 220接头接线与出线端的 ,0 ,端接线组成 220付电源 进线端 的220接线不会电人我不明白
请高手指点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
如果是隔离变压器那就没有电压输出,一般老电工会零线解0,不是隔离变压器,输入输出的O是通的。
下载积分:+1(taoyu001) 正解!!

网友B:
会电人的!除非他搞错了,220V是次级送出的!

网友C:
会电人的,万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如果是隔离变压器的话,一次侧与二次侧就是两个独立的回路,不可能有输出。如果是自藕变压器,那可危险了!

网友E:
控制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次级“0”和外壳使用时应接地,楼主这样接会电人。

网友F:
控制变压器有多种,如BK系列变压器接法:进线220V接0、220,380v接0、380,输出就接0和所需电压就行。

网友G:
你可以请那位老电工亲自示范一下能否电人呀

网友H:
控制变压器的次端0要是接地的话才能构成220V的电压,也就是初端自偶的电压也是电人的,要是次端0不接地,也就构不成220V的电压

网友I:
哈哈你这种接法本身就另类。

楼主:
变压器是BK-150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

楼主:
看了电路图是变压器次级带220V接头电不电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J:
你所说的输入绕组接法应该是带抽头的那种变压器,220V接线柱处就是抽头。输入如果接380V,则抽头应悬空;输入220V时该处接L线,“0”处接N线,标有380的接线柱则悬空。两种输入任选一种。由此可以看出220V接线柱对次级”0“处有22V电压是无疑的。没电压才不电人。

网友K:
电源侧:如果是380V,接0和380;如果是220V,接0和220。负载侧:接0和需要的电压。

网友L: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M:
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隔离变压器,初级的220伏接线头与次级0的 接线头之间不会有电压输出,且220伏接线头会电人

网友N:
你量下输入端得0是否与输出端得0供零,如果是供零的话,就有220V,不电人那是假的。如果不供零,就没有220V,怎么会电人???
wuqiabin

网友O:
你来试一试就明白了!应该会比较爽的!

网友P:
隔离变压器不打人的原理就是与大地形不成回路而不打人,隔离变压器就是将付边与原边分开,原边一般在变压器处将星形的中性点接了大地,这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零线,它与火线间就行成了220伏的电压,如果人体接触到了火线人这个导体就与大地形成了回路而被打,而隔离变压器的任何一端与大地没有连在一起所以人接触到副边的任何一端就不会与大地形成回路而不被打,老式的bk型变压器原副边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老式变压器的副边是打人的,新式的隔离变压器只将隔离层或铁芯接地,不可将副边的一端接地,接了就坏了!楼主说的没见过!

网友Q:
简直是胡搞

网友R:
很危险,不许违反操作规程
QQ540940771

网友S:
只有电流流过人体行成通路就会电人。

网友T:
这样的水货电工害死人。一个简单的BK隔离变压器进线接0--380或者0--220伏。次级接0--12.。。24.。。36V 这种变压器主副边是隔离的想你那样接有什么用?

网友U:
21楼说的清晰。接法电人,有压差

网友V:
电压参考点不同

网友W:
俺是老电工,就是看题目不懂。

网友X:
是老电工说错了或是你听错了

网友Y:
不知道那个老电工是几级?自己不要命别人还要命啊!

网友Z:
如果是隔离变压器就好难说了,0 220 380 0和380输入380V的电压时,220就是0和380的首尾相连,220就是公用线N了,据体有没有电就没试过了,如果是三相电机首尾相连是没电的,变压器就没试过了,试试才知

网友AA:
这样接是很危险的,会把人电着的,除非确定没人靠近变压器

网友AB:
控制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220v进两个线圈,线圈不工作,而接相线的线圈会电人

网友AC:
控制变压器是主次极分开的,这个问题是怎么问的啊

网友AD:
如果你所标的输入端正确220V端会电人.如果不信就按9 楼做

网友AE:
那电工啊叫他把牌照卡了

网友AF:
2相电接380V,和单相电接220V,输出都是一样,什么电人要看怎么绝缘了。

网友AG:
你可以断电之后用万用表量一下 输出的0和输入的0是不是通的 如果是通的那就是自藕变压器 就回电人的

网友AH:
试一下嘛

网友N:
楼主说的是模次级线圈的0不打人。你模初级的中心抽头试试,结果你懂的

网友AI:
不要这样干!!是电工都知道不行!!如果这样干还要有这个变压器干嘛 ,它不光是起变压的作用,还有隔离的作用。特别是24V有带整流桥的,初级的浪涌电流会损坏整流桥的。

网友AJ:
难道是隔离的

网友AK:
肯定会电人的!

网友R:
这样不行进线带电,接到次级就没电了吗?
QQ54094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