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能仿真呀?

楼主(2011-02-26):
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8.86版本的,为什么不能仿真 七段码译码 指命呀?显示:未支持指命???谁能告诉我吗?

网友A:
系统问题

网友B:
仿真软件也不是万能的,仿真软件不能仿真的指令多了。你这个指令就不支持,还有像定位用的指令都仿真不了。

网友C:
仿真软件不是所有的指令都能仿真的,你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不能仿真的指令,还有好多指令不能仿真,慢慢发现吧

网友D:
他不是万能的,有些无法仿真。

网友E:
买个实物好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样,刚学习了.

网友G:
可能系统问题

网友H(2011-04-01):
防真不支持七段译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