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7):
一台三菱fx-40ma-plc输入点x0-x7正常.x10-x27输入无法接通.请赐教是那部分电路不好.谢谢.

网友A:
输入点坏了吧

网友B(2011-10-20):
今天我也碰到此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请高手出来讲解下,顶起来!

网友C:
是不是有COM没有接呀,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再检查接线

网友D:
可能是输入点问题

网友E:
电源线要接上。(主单元的电源要接到扩展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