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MR-J3-A型伺服放大器差动驱动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27):
伺服放大器MR-J3-A上的LA ,LAR LB,LBR编码器差动输出干什么用呢?用此信号来接什么和做什么用的呢?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分别是编码器A,B相脉冲。还是要看看手册。好像不用接线吧。我也不知道对吗?望大家指教!

网友B:
和数控连的时候做为反馈信号,数控发模拟信号做为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