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80MT PLC 接线求助

楼主(2011-02-27):
FX3U-80MT端子上有两个+24V 和两个0V是什么意思呢?它们是相同的吗?

网友A:
两个24V的电源,那上边都有粗黑线分开的。

楼主:
那么着两个24V 电源内部是联通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着两个24V 电源内部是联通的吗
是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们

网友C:
24v电源一般供给传感器用

网友D:
跟24V电源一样的,有两个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