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 三菱

楼主(2011-02-27):
各位,我想问一下,SFC 写好了,想用仿真,为什么不行呀,还有写SFC要注意些什么呀?、
还求那位大哥说说

网友A:
用的是最新版的软件吗?我用的是老版的,可以仿真模拟的

网友B:
仅能仿真步进梯形图,对于纯SFC的不被支持。
也就是说,对于FX系列来说,你需要将SFC转换为STL,对于Q系列来说,你需要实体PLC。

楼主:
对于SFC转换成为STL,怎么换呀 ,对于Q只能用实体PLC,只有这个方法吗,对于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SFC转换成为STL,怎么换呀 ,对于Q只能用实体PLC,只有这个方法吗,对于Q
使用GX Works软件编写并模拟你的程序,而不是选用GX Devel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