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与编码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2-27):
请教大家。我现在正做一个程序,用的是S7-300 CPU315-2DP ,普通DI DO模块AI AO 模块。现在想通过私服编码器测得的辊子圈数进行计算出产品长度。辊子转一圈,编码器计数加一。如何才能实现。普通的DI模块能当计数器用么?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或者给个315-2DP高速计数 的方案,尽量别用FM模块

网友A:
连编码器都不用,直接用接近开关就行了。
至于采集速度能否跟上,也取决于你的硬件设计和编程思路的。

网友B:
普通的DI作为计数器输入端不能称为高速计数,只能作为普通计数用;
实现高速计数要么采用FM高速计数模块要么选用CPU31×C系列带有高速计数功能的CPU。

楼主:
谢谢一楼。不过客户那边也是有编码器的。工艺要求。请教下,如果用编码器的话怎么用。最好给我发个样例。谢谢了。我邮箱是
gaopeng_xo@163.com

楼主:
谢谢2楼,如果频率不是太高的话能不能用普通的DI计数呢。

网友C:
普通的就能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