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NP传感器改成NPN传感器,用继电器过渡,请问接线如何接

楼主(2011-02-27):
请问PNP传感器改成NPN传感器,用继电器过渡,请问接线如何接.
请问NPN传感器改成PNP传感器,用继电器过渡,请问接线如何接.

网友A:
PNP传感器改成NPN,你可以将PNP的输出线和负极之间串一小继电器,再引一负极线通过小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输出,作为NPN传感器的输出线,正极~负极照原样接。
NPN传感器改成PNP,你可以将NPN的输出线和正极之间串一小继电器,再引一正极线通过小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输出,作为PNP传感器的输出线,正负极原样接。
下载积分:+5(rafael)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苏叶12315)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3(凝决)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换一个多好,又要不到几钱
wuqiabin

网友C:
反应速度不够准确!换一个算了!

网友D:
1楼说的对

网友E:
pnp是通电断开用继电器倒,现在有两用的买一个好
QQ540940771

网友F:
多看看 长知识 经验了 谢了

网友G:
不如换个方便。

网友H:
很简单,把继电器线川电源线0V改24V

网友I:
加个电阻 也可以 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