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对接触器的规格比较模糊 彻底的请教一下@

楼主(2011-02-27):
Ui是什么电压? Uimp 是什么电压? Ith是什么电流
接触器 上AC-3后面的 几种规格的 电压 电流 功率 是接触器的额定电流 额定功率吗?
意思是不是 当经过接触器主触点 电压不一样的时候 其额定电流 额定功率也不一样呢?
怎么算出的功率 P>UI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AC-3是指AC-3类负载使用,
Ith是约定发热电流~!
Ie是额定能流通电流,Ue是额定能流通电压~!
Ui我记不清了,可能是绝缘电压~!

网友A:
AC-3后面的是不能电压级所能驅動的負載功率及電流(參考)。
只要滿足一項也行,比如:第一個圖中的230V電壓級的可以驅動80A電流或者也可驅動22KW~!

楼主:
富士那个 左边和右边 各自代表什么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兩邊的電壓級不一樣啊~!230V 240V
FUJI分的細緻~!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