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小弟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指令如下:
LD M23
ANI M24
SET Y2
SET M200
LD Y2
AND Y2
PLSR K1500 K5000 K500 Y0
LD M8029
RST Y2
RST M200
LD M24
ANI M23
SET M201
LD Y201
ANI Y2
PLSR K1500 K5000 K500 Y0
LD M8029
RST M201
问题是正传来,反转不来!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楼主传上来的程序没问问题?LD  Y2    AND  Y2   啥意思?后面的应该是LD M201吧,请楼主纠正程序

网友B:
第2个K5000改成K-5000

网友C:
反方向的程序没有啊!所以反转不来!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我得到答案了!FX2N系列2.1版本以上的支持Y0,Y1口两个高速脉冲输出!但同一个口PLSR指令只能用一次!如果正反转参数不同可以一个偏移指针,但SFC中可以多次使用,要求是必须隔开一步!希望对兄弟们有用!这个是我结构工程实际得到的经验。(请注意。本人控制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E:
现在步进驱动器上一般都带有反转接点,将其和脉冲输出口同时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F(2011-11-10):
引用 楼主:
我得到答案了!FX2N系列2.1版本以上的支持Y0,Y1口两个高速脉冲输出!但同一个口PLSR指令只能用一次!如果正反转参数不同可以一个偏移指针,但SFC中可以多次使用,要求是必须隔开一步!希望对兄弟们有用!这个是我结构工程实际得到的经验。(请注意。本人控制的是步进电机)

没试过,记得在某一集 程子华 视频教程中听他这么讲过。

网友G:
程序这样做不佳

网友H:
选择脉冲加方向,通过改变脉冲极性来改变方向,也可以选择脉冲型,然后驱动方向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