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BD通讯接线问题

楼主(2011-02-28):
如图下面变频器通訊口(RJ-11)和485BD通讯板如何接线实现通讯
(1)485BD通讯接线端子写着RDA-RDB-SDA-SDB
(2)变频器通訊口(RJ-11)
1-17V
2-GND
3-SG-
4-SG+
5-NC
jxh668

网友A:
485BD通讯接线端子写着RDA-RDB-SDA-SDB
是4线的
变频器通訊口(RJ-11)
是2线的
看能否接成半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BD通讯接线端子写着RDA-RDB-SDA-SDB
是4线的
变频器通訊口(RJ-11)
是2线的
说明书写着可以接成半双工的。
但是我不会接。请指教

网友B:
485BD的SDA与RDA相连后接入变频器的SG+,SDB与RDB相连后接入变频器的SG-,为了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可以将485BD的SG端与变频器的GND端连接!
jxh668

网友A:
485端
R+和S+短接
R-和S-短接

网友C:
按上面两位的接,就OK啦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4533.html
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E:
顶上面的解法。

网友F:
接正负和地就可以啦,不用接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