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西门子220VLOGO 电源板的吗?

楼主(2011-02-28):
西门子LOGO 220V电源输入那种! 由于电网电压过高,达到290V -300V电源板坏了 ! 整机无电!!!拆开后发现用的是TOP232G电源块,看到有个从1(M)引脚并到5(D)脚的《
蓝颜色的元件》发黑、经测量电阻值
无穷大《擦干净后、依稀看到1624的字样、不全》 ,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 !!公司现在还没有备件!手头有LOGO的朋友们!望大伙确认该元件是何物~~~

网友A:
是一只电阻,1.62M欧,估计类似于开关电源里的启动电阻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网友B:
器件是一个电源开关驱动。
阻值???它糊了 只能模糊的看到几个数字 不全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内部原理图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网友B:
这个是开关电源驱动的集成电路,用万用表测试只是一般的简单判断。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先检测整流;滤波电路看是否也有击穿现象;最看看保电路是否有击穿现象;确认无误后更换驱动集成电路。接上假负载,测输出电压是否正确稳定。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