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和PQ的区别

楼主(2011-02-28):
PI和PQ是外设地址输入区和外设地址输出区,可我不解的是PI是外设地址输入区,那么究竟是外围设备输入到plc还是plc输入到外围设备呢?求助

网友A:
PI,从外部输入到CPU
PQ,从CPU输入到外部
一切针对的都是CPU
说成PLC的话,连读写模拟量模块也用PI,PQ,到时候你又纠结了。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谢谢。那您知道plc和外部设备进行Profibus通信时的工作流程图么,是ob1不断循环,在循环过程中调用函数完成与外部设备的数据传输么?那又怎么理解单双工的通信模式,是直接调用sfc14和sfc15函数,然后step软件就会自动完成与外设通信设备的数据传输工作?

网友A:
step7软件只是一个编程工具而已,你想的太多了。
完成通讯是你作为程序员通过编写程序,S7系列PLC执行你的程序来完成的,和Step7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