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器线电流的计算

楼主(2011-02-28):
进线电压=380V
加热管功率=1KW,电压=220V,加热管的数量=3根
采用星形连接
试计算每个加热管之间的线电流与线电压分别是多少!
在这里请教各位师傅拉!谢谢你们。同时也谢谢看我帖子的人!具体计算方法望详细叙述!

网友A:
星形接法 单根电压220V 相电流=1.732X线电流=1000/220X1.732=7.9A

网友B:
电压 220V 功率1000W 功率等于电压与电流的积

网友C:
每根加热线的电流为1000/220=4.5

网友D:
星形连接:线电压=相电压,电压=220。 线电流=相电流,电流1000W/220U=4。5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