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加热器断线报警,有没有简单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1-02-28):
一台成型机用4根加热管(加热管的电压是220v的)并联加热,用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当某一根断了之后,用什么低成本的方法检测并产生报警?

网友A:
每一条上面加装一个上下限范围的电流表,如果那一根损害,就没有电流,然后驱动报警器报警,这样也许是最经济的办法了.

网友B:
用电流继电器控制指示灯或者电铃就可以了。

楼主:
电压波动也会造成电流有变化,另外每条加热管安装一个电流表也没地方安装这么多的表啊

网友A:
楼主,我上面讲的那个加电流表的方法行不通,电流继电器估计也不可以,因为如果温度到了温控器就会关断输出,岂不是没坏也报警了。
建议安装普通的指针式电流表,如果其中有一条断了,相应的电流表就不会有指示了,虽然没有声音报警,但是可以很直观的发现是哪一条加热管有问题。

网友C:
加装一个电流继电器,整定好电流,少了电流就报警,报警电源接在固继后

网友D:
有些溫控器有這樣的功能的 短綫還好解决 如果沒有短綫但是加熱不均勻就更難解决了

网友E:
装电流表看电流变化

网友F:
不知LZ现在用什么方法检测的。

楼主:
欧姆龙有个K2CU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就是不知价格?还有这种冷门货的货期不知是多少时间的

楼主: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ClassDetail.jsp?class_DerectorId=537_603_621_625

网友F:
K2CU只能检测总的电流,不能检测每一个电热管的断线。700-800元吧!

网友G:
选用合适的指针式交流电流表,四个发热圈共用一只表就可以了,在表面上,分别以一只,二只,三只,四只发热管工作时电流值指示,贴个红色标签,成本低,简单直观,一目了然........

网友H:
加装电流继电器效果较好。但是只是在加热管通电加热状态下才检测是否断线。
而不给加热管通电时不检查加热管是否断线就可以了。
个人看法。
以上

网友I:
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串联在每个支路上,用常闭点接电铃,断了没有电源通过,常闭点就闭合,电铃通电报警。

网友J:
用带断线检测功能的智能表

网友K:
购买深圳产的加热管断线报警器就可以了 一个报警器恰好可以监控4个加热管,产地深圳的 。你上
www.google.com
搜索加热管断线报警器 深圳微星 就找到了

网友K(2011-07-03):
深圳有公司做加热管断线报警器,直接买过来用就可以了。一个报警器可以检测4个加热管。是WINGOLD。专业做加热管断线报警器的。

网友K:
太贵了 不经济

网友L:
装个电流表就一天看一次就行啦 实际上发热管容易坏吗
皖虎

网友M:
根据功率大小,取一段进线,电压为发光二极管起辉电压,并上,最经济。

网友N:
我曾经见过的是加串联灯指示。不知道安全否

网友O:
从坏的漏电保护开关拆下电路,把多余的去掉,留下四个二极管、互感器,再找来一个2N5551三极管,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100欧电阻(我用的是2V电源),把两个二极管窜联,然后把窜联的两组二极管按正反方向并在互感器的两端,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把互感器两端的电压钳定在1.4V以下,用作三极管2N5551的导通电压,2V电源经过100欧电阻限流供给发光二极管窜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负电接在发射极,制作好了,我用50瓦烙铁试验能正常动作,你可以把发光二极管用光耦或继电器代替,改变一下电源,你就可以用做其它用途了。

网友P:
装温度感应表,应该可以取得你说的效果

网友Q:
想省钱可以自己做,一种用康铜丝,对大功率不太适合,另一种自己做的互感器。指示方法用普通LED指示灯改装一下就OK

网友R:
其实,方法很多,只是你自已怎么理解
秦汉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S:
串聯中間繼電器

网友T(2011-08-06):
可以考虑广州新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性价比极高!BLWARN-01适用于三相加热器
BLWARN-02适用于单相加热器。
BLWARN-01三相断线报警器特点:
DC24V供电,采样三路电压输出的互感器信号(AC:0-7V)
三路每路都有报警指示灯,报警电压外置电位器可调,输入信号光耦隔离,报警信号继电器输出(一对常开常闭触点,AC250V,2.5A)
BLWARN-02单相断线报警器特点:
DC24V供电,采样单路电压输出的互感器信号(AC:0-7V)
有报警指示灯,报警电压外置电位器可调,输入信号光耦隔离,报警信号继电器输出(一对常开常闭触点,AC250V,2.5A)
地址: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1号
联系人:王工       手机:13543452756    电话 /传真:020-62197003
邮箱:wdy0813@sohu.com    QQ:107259514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每一条上面加装一个上下限范围的电流表,如果那一根损害,就没有电流,然后驱动报警器报警,这样也许是最经济的办法了.

温度够了不加热就没电流,也要报警?

网友V:

一台成型机用4根加热管(加热管的电压是220v的)并联加热,用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当某一根断了之后,用什么低成本的方法检测并产生报警?

你的温控器本身不可以设定低于下限输出OUT ALM吗?

网友W:
用比较器做一个外电路,接上电流互感器,既可以检测三相不平衡,又能检测负载断线

网友X:
我做电炉客户有这要求我的方法是漆包线绕成线圈中间用干簧管。

网友Y:
方案一:楼主在每个加热管两端引出一组线(连接可靠),每组线接一个继电器,然后在温度控制器的输出端同样也接个继电器。如果温控器继电器吸和,加热管继电器断开,那么就说名断线。
方案二:同样是楼主在每个加热管两端引出一组线(连接可靠),每组线接一个继电器,如果说4个继电器状态不一样那么就说明有问题
方案三:电流监控
方案四:功率表监控

网友Z(2011-12-18):
RKC温控器有加热断线报警功能(HBA),可以试一下

网友AA:
引用 网友X:
我做电炉客户有这要求我的方法是漆包线绕成线圈中间用干簧管。

经济好用简单

网友AB:
   把信号做进PLC中,再修改触摸屏

网友A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一组加装一个带指示灯的保险丝盒,当一组加热器烧断时指示灯就会亮,就可以判断出加热器的丝断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AC:
不想花钱每一组加装一个带指示灯的保险丝,如果哪组烧断立即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如果想更好的就用楼上说的那些欧欧姆龙的温控器,不过不一定是欧姆龙,因为很多温控器都有断丝检测功能,不过要多花钱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AD:
加一个断线报警器

网友AE:
电流继电器+plc

网友AF:
33楼的方法好

网友AG:
有本事就用单片机做个,想怎样就怎样

网友AH:
用固態繼電器,可以監視電流大小的那種,給個上限和下限。

网友K(2012-01-21):
   不要累了 都有现成的产品了  同时监控4路加热管断线,还有数显的,效果不错的。

网友AI:
每一条上面加装一个上下限范围的电流表,如果那一根损害,就没有电流,然后驱动报警器报警
wananjushi

网友K:
深圳产的 加热管断线报警器 不要研究了 累

网友AJ:
/这个问题我都想了好久了 到现在还是没想到 !~!

网友AK:
俺也很想知道!!

网友AL:
每根上面装一个电流互感器,输出配上指示灯就行了。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网友K:
天哪 还在研究啊?

网友K:
看看人家产品的介绍吧 各位老大" W INGOLD精确型加热管断线报警器用于检测各类电加热设备加热管断线。采用美国ATMEL芯片,可精确检测和显示每个加热管断线情况。产品备有多个型号满足各类温控系统使用要求,从继电器输出信号、SSR信号到0-20MA控制信号。多种控制接线模式可方便配接温控表、PLC等系统,产品适用于成型机、注塑机、烘干线、精密烤箱、喷涂线、超声波清洗线等。

网友AM:
经济实用,能达到设计要求的目的.这是做为一个设计者最起码的设计理念.很多设计构思都能实现,但要看实现此目的价值与设计理念.

网友K:
深圳产WINGOLD加热管断线报警器
产品功能全面,适应多种温控系统对电加热器件监控。
01. 可监控加热管断线、过流、接触器粘连、SSR短路、加热管运行时间;
02. 可监控单相、2相、3相加热器件;
03. 可监控单相供电的单个或多个负载以及三相三角接法星形接法的平衡和不平衡负载;
04. 2种工作电源可选: DC24V AC220V
05. 可监控范围宽: 0.1A--100A 不同负载选用不同电流监控等级,可扩展到100A以上;
06. 安装方便简单快捷,可任意组合从一个加热管到几十个加热管的监控系统;
07. 安装方式: UT UL系列为35mm导轨安装 US系列可面板安装也可导轨安装;
08. 输出信号: 断线报警、过流报警、异常加热报警;
09. 输出信号类型: LED指示灯驱动、继电器触点、光耦输出;
10. 温控系统信号: SSR 0--30V 0--20mA 0--5V 0--10V 继电器信号;
11. 单个产品可监控单路、3路、4路、6路、8路加热管;
12. 可方便的实现设备在加热管异常时自动报警和自动停机功能,避免由此带来的生产损
失和安全事故,减少检修时间;
13. 电流采用微型纳米微晶电流互感器隔离采样,安全可靠;
14. 紧凑型结构设计,超小体积,节省安装空间和时间。

网友AN:
每一根的零端加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小电阻就行了。

楼主:
好长时间没来,大家还在研究这个东西啊

网友AO:
六楼的办法应该可行吧。!

网友AI:
用电流继电器控制指示灯或者电铃就可以
wananjushi

网友AP:
加合适的电阻与LED灯和电热棒并联。原理是,当电热完好,通过灯上的电流小,灯不亮;当电热坏,通过灯上电流大,灯亮。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K(2021-04-10):
单相SSR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并联加热器断线检测。全功能专业级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