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变频器可否单相电源输入三相电源输出?其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2-28):
我公司电动旋转门用西门子MCROMASTER400.6SE6440-2uc21-5BA1变频器启动三相电机,三相电机是三角形连接并且变频器是单相电源输入的。

网友A:
可以。
首先说明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看看原理图)一般为AC-AC方式或者DC-AC方式【即输入整流,逆变输出】,就是我们在变频器单元换电机相序时,不能在输入端换相序。

楼主:
那请问它的三相电的触发时其它的电相是否会有电?例如A相位触发120度后B相位触发时A相位可否测到电压?

网友B:
有专门的变频器,输入端为220V,输出端为380V,原理大概是:先把220V交流整流成直流电,再把直流变成380V交流,这样就成了,也就是整流和逆变的原理。

网友C(2011-06-03):
可以的,原理可参考变频器使用说明书

网友D:
一般不能。从电压变换就知道Vdc=1.44Vac。输入220VAC变为输出380VAC,就需要使用多重逆变,再算法和硬件上面都会增加成本。
最好考虑还是三相输入的变频器吧。

网友E(2011-10-30):
可以的,行简单的原理。变频器本来就是AC-DC-AC。这个价格也不高比三相还价低,但是功率相对就会小一些。首行它的整流模块便宜。逆变是一样的。

网友F(2011-12-23):
你的那个输出应该是三相220v输出吧,

网友G:
看一下电机的接线图的,三角形就是220V的,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

网友H:
可以,我就在用丹佛斯的

网友I:
电机功率不大,并且电压是220V的可以用单相电源,功率较大的建议还是用三相的好

网友J:
220V变频器都是单相输入,三相220V输出,一般都是小功率!

网友K:
的确是可以。

网友L:
可以的,我就见过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M:
可以,我公司也在用

网友N(2012-02-03):
肯定可以呀,这种类型的变频器品牌很多呀~~~~2相220输入,3相380输出。。

网友O:
可以的,小功率的我用过

网友P:
可以的 交流变直流在变交流

网友Q:
可以的,但是首先要将220v 升压后接入变频器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