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启动难

楼主(2011-02-28):
有一台10KW 的电动机,星三角启动,带一点负载就启动困难,三角形转换过来了转速也很低,电流表测得启动电流为60A(电机输入的六根线都是一样),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应该 是启动时,星三角转换的时间没设对。

网友B:
一台10KW 的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电流表测得启动电流为60A有点不正常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线接错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首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然后检查转换电路是不是正常,转换后是不是存在缺相的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是电机坏掉了。

网友E:
要具体检查,说不清的

网友F:
电机转子断条的可能性大点,还有转子轴承间隙大扫堂
學無止境

网友G:
肯定是线接错,电流没那么大的
jxh668

网友H:
10KW 的电动机
你可以直接脱机起动试一下!!!

网友I:
量一下三组线圈是不是一样,对地也量一下

网友J:
60A很不正常呀,电机出线绝对接错了

网友K:
电机本身质量也有关系的...现在的买电机都能省则省.
下载积分:+10(guochunyi) 感谢举报

网友L:
星三角不适合带负载启动。。。。。星形式时转矩就很低。。。。负载一大就不容易启动的

网友M:
检查三角接线:U1W2,V1U2 ,W1V2 。星型切换到三角的时间一般为10秒,重载时启动则时间长一点。

网友N:
是不是鼠龙条断了

网友O:
星三角形线接错了。

网友P:
电机严重过载

网友Q:
同意4楼的说法,要么是线接错,要么是电机坏了,要仔细检查,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R:
检查电机吧

网友S:
10KW电机没必要这样,我们都是直接启动,一般15KW往上才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T:
线接错了

网友U:
到我空间看看。
你有需要的吗?QQ:370185838
http://free.99114.com/SupplyList/2754327.shtml

QQ:1792595232

网友V:
10千瓦电机的运行电流平均在25安左右。要是60A就要逐步检查电机了。有什么也可以直接问我
QQ:361575208

网友W:
这种问题,不在现场是不易说清楚的,10KW的电机,如果在启动时带有负载,在启动的瞬间,60A电流也应该是不大的,这个要看是本来是运行的机器,还是新安装的机器,及运行时的声音等等,缺相、断条都有可能。

网友X(2011-04-14):
首先要确定接线是否正常,三相电压是否正常,最后就剩下电机问题了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Y:
10K的直接启动也行啊

网友Z:
堵转了,计算下电机的转矩。看看与负载类型是否匹配
经常烧的话就用软启动器吧。

网友AA:
接线有问题,10KW没那莫大电流也就20多的电流

网友AB:
各位,电机是11kw吧,哪来的10kw呢?

网友AC:
电机接线首尾有错吧,

网友AD:
1、检查启动前电网三相电压,2、检查启动电机运转时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看你描述一次回路、二次回路不可能有问题,3、用电桥测电机三相绕组阻值.不平衡值不大于2%,4、换一台同规格电机试一下,10KW电机用40A接触器控制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E:
可以直接启动的,另,可能是接线错误

网友AF:
肯定是你控制线路有问题

网友AG:
可以先把负载脱开单独试电机,如果电压没问题电流比正常值接近可能是鼠龙断条了。如果大很多就考虑电机绕组的问题了。

网友AH:
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