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怎么做一个窗口类似于屏幕保护的

楼主(2011-02-28):
如题。我是新手,想做一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上触摸任何部位时总是能跳到监视画面。求教高手

网友A:
用脚本编写。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用按钮,拉动覆盖住整个窗口?

网友B:
在你做的画面上添加一个功能键,属性设置为隐藏,大小调整为全屏大小,功能设为跳转窗口,设置运行监视的窗口号即可!详细的做法要看触摸屏的品牌!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恩 我试试 我现在用维纶的

楼主:
还是不行 功能键的显示隐藏不了

网友C:
把
图片
选项中
使用向量图
和
使用图片
前的勾去掉!也就是不要使用图形!

楼主:
多谢大家,我试过了 就是这样

网友D:
做个大的画面切换按钮透明覆盖屏幕试试

网友E: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