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关于LED灯亮度和颜色的测试。。。

楼主(2011-02-28):
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写一套检查的程序,是关于LED灯的测试,就是测试LED灯的颜色和亮度。
颜色有三种(红,黄,蓝)亮度就是灯的亮度(暗一点的或者亮一点的,就和普通的照明灯一样)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测试,用什么方法来测试(不知道市场上有没专用的测试器)
要求是要在触摸屏上可调亮度的上下限。。
小弟不才,不会呀
请各位大侠指导。。。
QQ:77323671

网友A:
现在的市面上好像有一种LED亮度测试仪的仪器买,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看看。
要不然你可以用一个光敏电阻做一个放大电路,在接一个电压表或电流表用来进行测量。然后将光敏电阻放到暗箱里,在暗箱里用相同的电压电流点亮LED,光敏电阻就会感应到亮度的变化从而经过放大驱动电压表或电流表得知光的亮度。可能误差比较大点。(仅供参考哦)

网友B:
用与照明的话有光通量测试仪

网友C:
联系我,我做过,用摄像头和积分球。

楼主:
这个LED灯市PCB板上面的,一共有8个要测试亮度和颜色,而且还有用自动机来做,
希望各位帮帮忙...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