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K0 K1000 D270 K24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2-28):
TO K0 K1000 D270 K24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是不是PLC程序

网友B:
你看一下三菱的4AD模块说明再看TO指令就明白了

网友C:
把从D270开始的24个存储单元的资料移送到0号扩展单元的1000号寄存器开始的24个寄存器
去看下指令说明吧

我本善良

网友D:
看一下三菱PLC编程手册

网友E:
找一下三菱TO指令,3楼解释的

网友F:
程序写入指令 特殊模块应用 看看三菱的编程使用手册就会

网友G:
写数据到功能模块中

网友H:
编程手册自己去看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