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1):
本人在使用安川G7的2.2KW, 3.7KW,5.5KW等小功率变频器时,碰到了很多PUF, VCF报警以及 IGBT 模块和驱动板烧坏等问题,但是同样的机型在其他客户那边用了很长时间一点问题也没有,出故障的那几家客户有其他不同设备上也有使用安川变频器,人家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们所出去的设备都是一样的,包括接线方式,控制方式等等。现在的接线方式是电源380V经空开直接进变频器然后变频器直接进电机。现在就想请问一下在变频器外部加装一些什么样的外部保护,可以避免此类问题发生。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电抗器有效吗或者加装什么样的保护电路?

楼主:
为什么还是没有人啊

楼主:
过电流  过电压 引起的吗  难道是
jxh668

网友A:
可能用户的电源环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用户的电源环境有问题

但是其他设备运行好的很啊,所以我想在我们公司设备的基础上加装保护,但又不太清楚该加装什么样的保护,故想在这边咨询下大家!
jxh668

网友A:
在变频器输入侧加装电抗器有效
AC电抗器与DC电抗器需要同时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频器输入侧加装电抗器有效

再在输出侧加装一个电抗器有必要吗?另,能否推荐下国产哪家的电抗器质量不错。
jxh668

网友A:
你当然可以装

输出侧加装一个电抗器作用不大

jxh668

网友A:
制动电阻,直流电抗器可考虑
制动电阻我们是一直有装的 所有的变频器都装的不管功率大小 直流电抗器是接在什么位置

网友B:
看看是否需要外加制动电阻!或者看是否使用方把普通变频当步进变频使用

网友C:
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侧串接过电流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加接制动电阻可以解决紧急停车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侧串接过电流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加接制动电阻可以解决紧急停车过电压。

制动电阻我们是一直有装的 所有的变频器都装的不管功率大小

网友A:
制动电阻我们是一直有装的 所有的变频器都装的不管功率大小 直流电抗器是接在什么位置

如果电源部分总出问题就应当加DC电抗器
位置在母线电容和IGBT之间

网友D:
电抗或隔离变压器

网友E:
小功率的变频器不需要加装电抗器吧

网友F:
没碰到过这类问题,来学习下

网友G:
加DC电抗器对于小功率变频器成本高了点,要不电源侧加速断保险,也是有用的。(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现在我想了想  怀疑是变频器再生能量太大 制动电阻来不及消耗 导致变频器电压升高  最终烧毁变频器 可能与变频器的进线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变频器的进线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盟主

网友H:
会不会是应用场合不一样啊?一些频繁起制动的工作方式,每次的制动都会引起直流回路积聚很多能量,如果制动电阻功率太小,在每个周期内不能完全消耗这部分能量,时间一长,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请详细分析工作方式,计算下制动电阻的消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应用场合不一样啊?一些频繁起制动的工作方式,每次的制动都会引起直流回路积聚很多能量,如果制动电阻功率太小,在每个周期内不能完全消耗这部分能量,时间一长,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请详细分析工作方式,计算下制动电阻的消耗功率。

但是此前 我已经加大了变频器制动电阻的功率 减小了制动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