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项目需要选型继电器和接触器,请大家推荐下

楼主(2011-03-01):
需要用14个继电器,4个交流的接触器;上头要求用德力西或者是正泰的,上官网没找到具体的选型资料(可能是我不会找);请大家推荐下,最好把具体的资料也发过来(
zhangli_019@163.com
);
继电器控制端电压是24V控制电磁阀用,接触器容量是380V10A。
另外请问各位大虾,如果电机是380V,1KW的,我选380V3A(假设有)容量的接触器可以吗(考不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A:
如果电机是380V,1KW的,我选380V3A(假设有)容量的接触器可以吗(考不考虑启动电流)?
10A的有错吗?为什么偏偏要选大一点电机的额定电流呢???

网友A:
热继电器可以选0--3A的,调整1.05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B:
告诉你个办法,上淘宝看看型号,参考下价格!基本上你现在的选型比较简单,热继电器可以选0--3A的,继电器线圈容量对了就OK,品牌参考价格了

网友C:
接触器选CJ10-10 10A 380V,中间继电器选ZJ-44 24V

楼主:
感谢四楼的回复,如楼上所言,热继电器选功率*1.05。
中间继电器24V的,电流一般多大?我的PLC是台达的,说COM端的电流不能大于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