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top指令和to指令区别

楼主(2011-03-01):
小菜求助
TOP K1 K0 H10 K1
TO K1 K0 H10 K1
有什么区别呢?TOP 脉冲写入什么意思?
多谢各位师傅

楼主:
多谢36888933
一个是脉冲执行 一个是连续执行
我用脉冲执行相比于连续执行好处在哪呢?是在扫描周期上有区别?

网友A:
TOP K1 K0 H10 K1
当执行条件来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指令执行一次
TO K1 K0 H10 K1
当执行条件满足时,每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该指令

网友B:
就是楼上说的那样

楼主:
多谢 3、4楼的热心回答
我在多读读程序 领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