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请教高手个问题,我有个项目自动时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控制,手动时用电位器控制 ,会有冲突吗,另外压力传感器是三线制的,0到10V,和电位器怎么接线呢

网友A:
用转换开关或继电器做切换

网友B:
自动控制时用压力传感器变送器输出的电压或电流去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手动时用转换开关切换手动,用电位器去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网友C:
用选择开关控制继电器。自动时继电器得电开点 (压力传感器输出电压或电流控制变频器运行)手动时通过继电器闭点(电位器调整电压控制变频器运行)

网友D:
支持3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E:
用个手动开关,前端接压力传感器电源,后端接电位器一边,中间抽头接变频器输入端,电位器阻值要计算好,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F:
到我空间看看。
你有需要的吗?
QQ:370185838
http://free.99114.com/SupplyList/2754327.shtml

QQ:1792595232

网友G:
是不是采用变频器自带的PID控制?变频器有一个端子是控制PID是否动作,控制他就能实现手动或自动,当然要设置好相应的参数。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