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接线

楼主(2011-03-01):
三相电动机的三组线圈的头尾分别是123,和456,三角形可以接成123对645,也可以接成564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能不行把 帮你关注一下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我认为三角形接法不就是首尾相接吗 还有顺序??

网友C:
不可以,可以是16.23.45

网友C:
纠正以下,可以的,两种接法转向相反。
你说的是引到电机接线盒的上下两组吧,U1,V1.W1.为123 U2V2W2为456
电机内部三相绕组我们通常按同一方向说头123,尾456.而接到外面呢要2和5调换一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可以的,两种接法只是改变了相序,电机转向相反

网友F:
可以的啊

网友G:
符合三角形接线原理就行。你所说的2种接法都对。

网友H:
完全可以,电机反转。

网友I:
完全可以,wojieguo

网友J:
行!当然可以!

网友K:
不可以564到的是电机内部接法这样电机内部有一组绕组是不工作的,电机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到的是进线电源线是来到正反转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L:
不可以的,三角形是首尾连接的

网友M:
可以的,两种接法都可以

网友N:
看相序 根据你所需 是降压还是反转

网友O:
根据我的理解是不行的,这样改变了电机内部电流方向,从而改变了电角度。电机内部接线有多种,有串联,并联,头接头,尾接尾,头接尾等等。

网友P:
接线之前,用万用表量一下,只要不是同一项就行

网友Q:
随意就好随意

网友R:
在分清楚三相的情况,接线不要去看那个线号,只要同色不同相的接线方法,都能保证接线成功 。反转换4根线即可。或换电源进线也行。

网友S:
完全可以,只是电机转向不同。

网友T:
楼主讲的是可以接的。我们可以细致地理解一下,三相电机有三组线圈,1和4为一组,2和5为一组,3和6为一组,电机接线盒从左到右下一排是头1,2,3,上一排是尾6,4,5。三角形接法是将16,24,35上下连接,各接入一相线。只要上下连接的不是一组线圈的头和尾,即不是14,25,36这三个组合之一。任何头尾组合都可以。三角形接法可以接成123对645和564,不可以接成有123对465,654,456,546。不然会不转或因缺相烧掉。
下载积分:+1(月泽) 优秀文章

网友U:
找线包,看绕线,不要光记123,456

网友V:
完全可以的

网友W:
只需保证每组的头与另一组的尾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X:
可以的,两种接法只是改变了相序

网友Y:
有顺序的 搞不好就是烧毁电机 我们单位就出过好几次

网友Z:
U1,V1.W1.为123 U2V2W2为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