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如何做恒张力控制

楼主(2011-03-01):
哪位高手指点下,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器进行收卷,要求恒张力,变频器怎么设置呀是转矩控制吗

网友A:
用变频器的PID控制,变频器的说明书有说明PID参数怎样设置的。

网友B:
顶一下!支持楼上所说。

网友C:
用变频器输出的模拟信号反馈到输入端进行PID控制,实现恒张力。

网友D:
思路是这样,实际上可能还要考虑很多因素

网友E:
实际上在用变频器做恒张力控制时,如果只用变频器自带的PDI参数来控制,会有失速的情况。我个人认为还是把什么压力传感器,电位器等数据用A/D模块送数到PLC,在PLC上做运算,控制,再用D/A转成模拟电压或RS485通讯送电机转速值到变频器。这样控制可能要精确些。

网友F:
这个最好用带卷径计算的变频器来做,用角度电位器检测张力辊的位置。用压力传感器做也可以,将压力传感器信号线接至变频器模拟信号输入端,注意接线正确,用变频的PID控制即可,首先确定所需要的压力,设定变频器PID目标值,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比例常数,积分和微分参数,直到满足要求!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说的好

网友G: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