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ac output 模块输出模块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01):
ab ac output 模块输出模块奇怪问题,
ab ac output 输出模块,输出点未输出,但却有220电源,(程序内无输出,plc模块指示灯显示无输出,plc模块及程序内均没有显示报警),更换模块后,将所有线全部拆掉,故障依然,难道是干扰,或者是背板有问题?不解?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干扰,切却的说应该是感应
如果你带一个几W的负载还是这样的话
就确实存在问题,否则没事的

网友B:
应该是感应电压,连负载试试吧

楼主:
是感应电压。

网友C:
背板跟输出触点没有关系,查一下PLC接地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