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

楼主(2011-03-01):
一台18.5KW电机接触器控制!有时启动跳闸!(跳漏保)测量电机无问题!拆开观察也无问题!换了一台电机就没事了!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解说一下!

网友A:
有肯能是电机轻微漏电 如果你不用漏电开关应该能用的 但是个隐患

网友B:
是直接启动?? 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如热继电器等 没有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C:
电机 TMD 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人头疼。。。经常出现一些让人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楼主:
有热继。18.5电机,是漏电跳!不是过载!

网友D:
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E:
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程度看看,也有可能是启动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F:
应该是电机的绝缘有问题

网友G:
我维修时见过你这种情况 检查后发现转子有一处扫堂 仪表测不出 检查方法 用手旋转电机便用 摇表测量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下载积分:+1(songchengju) 热心助人

网友H:
我也认为是漏电原因。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线圈和壳巨源问题

网友J: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两种原因:1、转子可能有一处扫堂, 若能启动也可能就正常运行,一般情况下摇表测不出。检查方法:一边用手缓慢旋转电机一边用摇表测量 2、两台电机的绝缘电阻有差别,可考虑更换一漏保试试

楼主:
这个方法一开始就试过啦!兆欧表检测没事
!拆开电机目测无扫堂情况!只是启动时有时跳!早上严重下午轻!正常运转没事的

网友K:
绝缘电阻降低。

网友L:
可能电机启动电流过大。原因:1、负载过大。2、接触器触头吸合不同步或触头接触不良好。

网友M:
楼主:用D型三相断路器

网友N:
电机接壳

网友O:
换个新接触器试试吧。

网友P:
漏电保护,大电机,有必要吗

网友Q:
外界湿度,或接线盒

楼主:
漏保不是为电机设的!是为整个电盘设的,电机是用D型断路器!换了一台电机后就无问题啦!很奇怪呀!

网友R:
测一下正常工作电压,有没有异常。

网友S:
肯定是电机有问题,要用兆欧表才能测出来的

网友T:
五楼的话挺有道理的,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U:
有接漏保德必要吗,接地好点比那个强。有热保护、缺相、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V:
应该不是过载,因为我见过这个问题。因为是漏电保要么就是电机的绝缘清微的破损,

网友W:
电机受潮或接地故障,请仔细检查并排除之。(对地电阻不能低于2兆欧)

网友X:
你的电机是安装在室外吗?

网友Y:
应该是有漏电

网友Z:
这个比较奇怪,还分早上下午跳的频率不同,围观,学习下,
liuliangdt

网友AA:
漏电开关动作是三相电源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AB:
换了电机就没事了,说明问题出在原电机上。用兆欧表测一下对地绝缘。

网友AC:
建议更换另一个漏保看看,或者直接改用同大或稍大空开。电机的轻微的漏电或者是启动时过流都会跳空开。

网友AD:
因该是电机的问题,要么绝缘不好,要么是接线时端盖压到线了。

网友AE:
有可能是电机轻微漏电 如果你不用漏电开关应该能用的 但是个隐患。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F:
电机有可能轻微扫堂,或是金属粉尘多的场合使用
QQ540940771

网友AG:
应该是有漏电 软故障不好查 要细心

网友AH:
是不是漏电保护太小啦,或者是用兆欧表检查一下

网友AI:
你说的漏保是不是指带漏电保护功能的断路器阿,如果是的话也偶可能是你的短路起火空开选的过小了,

网友AJ:
我也碰到,摇表测没问题,但用时会跳闸,那就考率转子和电机绕组

网友AK:
电机主回路最好不要装漏保。只要安装好保护接地或者保护接零就可以了。

网友AL:
接地了没有

网友AM:
8楼说的好

网友AN:
电机漏电了,不用怀疑

网友AO:
启动电流过大,匝间绝缘不好导致的

网友AP(2011-04-01):
绝缘轻微的击穿。做下相对地耐高压实验就可以检测出绝缘击穿的地方了。

网友AQ:
8楼的说法最有可能,电机肯定是有问题的,拉出去修吧

网友AR:
电机轻微漏电

网友AR:
电机漏电了,不用怀疑 电机主回路最好不要装漏保。只要安装好保护接地或者保护接零就可以了。

网友AR:
问题很简单嘛

网友AR:
我个人最不爽三相100A以上漏电开关啦

网友AS:
测量线圈对外壳的绝缘电子,应在0。5M以上。才可使用。

网友AT:
yıldız-üçgen

网友AU:
先换漏保,再换电机,这个问题查清原因很头痛的

网友AV:
如果电机绝缘没问题,应该是电机旧了,起动电流会大些。换大一点的空开可能没事。

网友AW:
楼主是用万用表测的电机还是摇表测的,有时用万用表测不准的
江湖好学士

网友AX:
八楼的师傅说的对,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Y:
既然漏电跳肯定电机有问题了,用兆欧表打下表看看绝缘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