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rkc的问题。急啊

楼主(2011-03-01):
现在用rkc-cd901的表控制一个温控箱。要求温度稳定在45度左右,该设置哪些参数。使pid工作

网友A:
参照rkc-cd901说明书
QQ:532904130

网友B(2011-09-12):
该设置
1,采样时间(控制温度一般设置在3000ms)
2,输入滤波常数a
3动作方向(输出上下限定)

网友C:
如果是正品理化RKC,PID自整定一下傻瓜的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正品理化RKC,PID自整定一下傻瓜的用
先把SV设为45,使用pid工作可以利用自动学习功能,打开ATU和STU设置为1,让它自动调整PID值后,再把AT和ST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