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PLC 电池没电 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1-03-01):
S7 PLC 电池没电 会出现什么情况
S7 PLC 电池没电 会出现什么情况,PLC始终处于停止状态吗,复位也不管吗

网友A:
PLC没电池了,正常会亮电池报警灯的。一般不会自己到停止状态的。
但如果曾经断过电源了,则有丢失程序的可能。PLC就有可能STOP状态了,REST也无效了。需要重新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