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发电机输出能否合并

楼主(2011-03-01):
一台东方红50KW(90A)和一台潍坊50KW(80A)输出电源线能否合并 请师父指教

网友A:
完全可以,相序一定要搞正确。加个同步指示灯。灯灭的时候迅速并车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完全可以

网友C:
可以是可以,频率.电压调整成一样,相位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搞错,实际的功率不怎么理想要衰弱总功率达不到

网友D:
是呀!这就是所谓的并网发电。注意相序.

网友E:
可以并列,只要保证相位、频率、电压一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发电机并网的条件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可以并联的我们做过很多 海上石油平台的 发电机并网,只要检测电压 和相续同步 ,最简单的就是装个同步继电器,然后检测到相续相同的时候 可以自动并网。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标准规定相续差在15%以内就可以并网。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可是发电机如何分相序 还望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H:
这个东东是有的麻烦的,相序要特别注意哦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我想了解更详 ..

网友I:
你想自己做吗?建议:购入并电柜.

网友J:
是啊,相序如何区分呢?

楼主:
相序如何区分呢

网友K:
请一楼解释详细点好吗。。。。我也想学学。。。。

网友L:
市面上有相序检测仪表在卖。ABC都列的很清楚的

网友M:
1楼正解,但是要注意相序 电压 频率,最好自己做一个完整的切换电路,可单机 可并网。如果没有相序检测仪器。就用6个电压220V 40W的普通照明灯泡代替。具体做法是见图(开关合上后灯泡不亮表示相序正确)如果楼主及各位同仁觉得可以请顶并加分。
下载积分:+5(健康报) 感谢!
下载积分:+1(ying-feng)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我心飞翔)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angjiejie) 热心助人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17楼 加20分
问题已解决

网友N:
当然可以了,现在的电网都是并网发电的

网友O:
完全可以,这就和小电站并入大电网的原理相同

网友P:
大机和小机并机,比较容易进行,即使有明显的差异并网后,也可以强制同步,如果是同样大小功率的发电机组没有并机设备的情况下,不要人为去并机,危险非常大,哪怕是电压一样,相序一样,也难已处理好突发情况,我听老师讲过,如果不同步的情况下,出现过发动机曲轴扭断的可怕事情,,,,,,,,,,,,,,,,,,,当然仅是老师这样讲的,但并没有经历过.........................

网友Q:
以前在学校实验室是好像有这个东西的,现在忘了,翻翻书吧,应该是“电机学”

网友R:
买个并网柜就什么都搞定啦

网友S:
可以,用手动投比较不易同步,最好是加个自动装置。

网友T:
可以是可以,频率.电压调整成一样,相位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搞错,实际的功率不怎么理想要衰弱总功率达不  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标准规定相续差在15%以内就可以并网。

网友U:
完全可以 以前用暗灯法 现在有自动并网发电装置

网友V(2011-08-29):
完全可以 的,现在市场场有卖专业用于并车并网的模块,只要一个模块其他一切都搞定!推荐用comap的,做的比较成熟!

网友W:
能为了安全起见要先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X:
相序一定要一致,否则会出现大问题。我有一位同事就是因为两台发电机不同相,在合闸的时候,电弧灼伤了手,和眼睛。

网友Y:
只要保证相位、频率、电压一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发电机并网的条件

网友Z:
我感觉完全可以并用,并用的条件和变压器并联相似。

网友AA:
可以加一个并机柜

网友AB:
原理图很直观,学习了。

网友M:
现在用电不紧张了,不用开发电机了。不过这个并网发电可是可以经常用到的。

网友AC:
两台发电机并网我在很多年前曾试过,虽然电压,频率,相位都相同了,但发现两台发电机的输出电流之和远大于负载电流,好像发电机之间发生环流,而且有逐渐增加之势,只能赶紧分开。最后还是分两路供电。
当时两台发电机各有一个简单的配电屏,可能现在有更高级的并网控制柜。
楼主千万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