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求助:关于液位计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03-01):
各位:
大家好,现做一个项目,用到了液位计,(SDM系列射频导纳料位开关),以前没有用过,用来检测各种容器中物料的有或无,高位或地位。它检测到的信号需要给PLC,它是一个开关量吗?它的输出直接接到PLC的I点上吗?需要如何接线呢?它的接线柱有H N G这段是接工作电源AC220V,后面还有NC C NO C NO 五个接线点这几个点是什么意思呢?是触电吗?就像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电。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当是出点输出吧

网友B:
是触点输出的,可以通电测试下嘛。

网友C:
是开关量的,高,中,低液位,看一下说明书,字母代表的意思,应该是对应的常开或者是常闭触点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应该是对应的输出触点,如果没有说明书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