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1-03-01):
各师师傅,请问西门子寄存器是十进制还是八进制?操作寄存器能以位操作吗?如操作VW0是含是VB0和VB1?操作了VW0还能操作VB0和VB1吗?

网友A:
如果照你的那么理解的话就是八进制,操作VW0以后VB0和VB1的值会一起变化,也就是说你不能把他们当三个变量来用

网友B:
是二进制。
VW0包括了VB0和VB1,VB0或VB1改变了,则VW0就改变了。VW0改变了,VB0或VB1就会发生改变。

楼主:
明白,谢谢两位热心解答

网友C:
真的像2楼说的那样吗,
VB0或VB1改变了,则VW0就改变了。VW0改变了,VB0或VB1就会发生改变。

网友D:
那当然啦,VW0就是VB0和VB1这二个字节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