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3-01):
请教大侠触摸屏突然卡死,反应很慢与什么有关系啊?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还是接线有短路?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卡死应该是本身HMI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死应该是本身HMI的问题······

网友C:
通讯线过长,干扰,接触不良,HMI本身质量等

楼主:
用的是GP-PRO的触摸屏,才用一年多的时间,排除信号的干扰,请问如果更换触摸屏的话,要注意那些事项啊?以前没有更换触摸屏的经验, 是不是把线接好再把备份拷进去就OK了?有没有别的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