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读取变频器内部模拟量?

楼主(2011-03-02):
最近想用PLC控制变频器,不知道PLC怎么读取变频器内部的模拟量信号,那位大侠知道怎么读取,先谢谢了。
盟主

网友A:
看你通过什么方式了,可以先定义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代表哪个信号,再把该模拟量输出引入至PLC。一般变频器有2~3个模拟量输出通道。也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读取,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B:
可以用PLC的A/D转换功能

网友C:
485通讯,PLC写数据到变频。也可以PLC输出模拟量给变频。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就是想PLC不使用模拟量模块直接用485通信来读取变频器内部的参数。

网友D:
用485也得买个通讯模块,这需要用程序来完成,想简单点的话就用模拟量模块做一个无协议通讯还简单功能也能达到。

网友E:
同意1楼的说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